联想 G430 电流0.42 求解!!!

楼主(2013-01-18):
这个电脑搞的让我无语!  一开始可以显示的,什么都正常,  但是 用WIN7 的系统时候,用电池灯管一闪一闪的!  用适配器,就正常了,  我想这个是我电脑反正也没事干!  就拆开,  想测试下给高压板供电电压12V 是否正常,这一测试,让我无语了,万用表,针还没有到高压板上,突然下就掉电了,吓我跳,然后我又重新开机,这下让我傻了! 开机电流才走到0.42 ,不会这么背,拆下主板发现电压都正常,也没有少一个,还以为这个是显卡问题,就加焊下,没有效果,我就重新换了一个,还是一个吊样,不知道咋办,   我就论坛里面找有没有相似的结果,发现有几个,我就看了下,南桥上CL_pwrgd 通过R423 到第一脚上时钟上,有一个3.3电压,我就在主板上上这个,电阻,好不容易找到了,上电试,有电压3.3, 很正常,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现在期待,大家给个建议, 我去找。  前提,  CPU  内存都换过的,没有效果
  谢谢,大家建议,板子 好了   EC   坏了,   了了我三个月的没有解决的机器!

网友:
0.4的电流应该是什么电压没出来。楼主仔细量下,主要在 nb gpu的外围

网友:
转换的+3vSUS看看有没有出来

网友A:
现在的话肯定没有复位,你把北桥显卡周围的小电感都量下还有内存的0.9v

网友B:
如果电压都正常,那你把BIOS程序重新写一个

网友:
实在不行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压都正常,那你把BIOS程序重新写一个

我有一个相同的主板  BIOS 换上去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话肯定没有复位,你把北桥显卡周围的小电感都量下还有内存的0.9v

内存应该是1.8V 吧

网友:
估计是EC挂了 呵呵 我上次有台华硕也是不小心点了一下 仅作参考

呵呵 真坏了, 我量下,3.3V 发现,阻止22,哟不对呀! 我就开始找那里短路的, 发现EC 不对 发烫, 换了 之后好了。呵呵! 两个月电脑终于搞定了!

网友:
换个U试试,0.4几

网友:
看电流 像是时钟的问题哦

网友:
还真的是EC挂了啊

网友C:
0.几的电压?另外,高压条是12V吗?19V才对吧

网友:
这个电流重点先看PCI复位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0.几的电压?另外,高压条是12V吗?19V才对吧

用电池的状况下

网友:
电流0。4,是CPU还没有工作,先看是没有时钟还是复位不正常。要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D:
杯具,和我一次酒后维修暗屏一样没注意把19V高压板接触到高压板上的亮度调节了,导致EC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杯具,和我一次酒后维修暗屏一样没注意把19V高压板接触到高压板上的亮度调节了,导致EC挂了。

呵呵!

网友:
昨天朋友修的三星也是高压板处不小心表笔碰了一下,EC上有一条缝,乍就这么坏EC啊!

网友:
不太清楚!  这个EC  距离高压板老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