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c 1001HA 没待机 不触发

楼主(2013-01-18):
epc 1001HA 没待机 不触发

有没有朋友有维修经验的,给提醒下,没3v 5v,就查到有个1.5V的电压,板子上没任何烧的痕迹,上电也没发现有烫手的地方,或者给哥们发个图纸也行 1747009118@qq.com 不胜感激啊~ 折磨好几天了。。。。

网友:
没待机 怎么出发  修出来再说

网友:
全是 dj-bh 谁有图纸啊

网友:
路过,我没图纸

网友:
修的还是少啊,要是料板多点或者图纸全点是不是就容易搞多了,最主要还是经验少,呵呵,新手~

网友:
还是这个本子的问题,就接着这个帖子发吧,经过论坛一顿搜索,找到差不多少的图纸对比发现有个PNP三级管,输入级19V,输出2.2V,感觉不对,可找不到可代换的,大家看给个意见,管子上标注 W06 94,根据图纸看应该是 pmbs 3906 不知道大家知道用什么样的管子代替么?麻烦知道的给点意见~

网友:
别的没图纸测不出来   但是保护隔离可以测出来  无待机肯定保护隔离也没过 先测保护隔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