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内存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3-01-18):
修过一块梅捷主板,二代内存供电只1.3V,正常要1.8V,然后查找MS管的D极只有3V左右,发现给MS管的电压不正常,后面在附近找一个5V电压飞到MS管的D极,内存供电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内存D极电压,应该是ATX电源,真接给的地吧,

网友:
是直接由ATX  5v 直接提供呀   可以鉴定这个板子没有检测电路

网友:
思路不错.还可以跑跑线啊.

网友:
能附上故障位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2013-10-11):
不是直接给的,怎么测都有阻值

网友:
    LZ  思路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