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hp 4421s,求助

楼主(2013-01-18):
客户的这个机器是进过水的。
电路图有的,测量到pq3的b极 18.1v,e极电压18.5v,c极无电压,开关电压为0.12v,无待机电流

请教下,没思路呢

网友:
PQ3是P沟道的场管 查G的两个控制信号,POR#-3和ADP-EN必须都为高电平才导通。

网友:
PQ9和PQ11的2脚应该要都为高电平,才能拉低PQ3的G极为低电平 ,,,P沟道的PQ3才能导通过去。

网友:
保护隔离没过,查开启。后极可能有短。

网友:
隔离保护都没过。P沟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