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来看看 ibm SL300 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3-01-18):
故障现象:  一台SL300   PM45北桥+IBM南桥,独立显卡,   开机正常,能GHOST完  XP   或WIN7系统,当安装系统到一半的时候自动重启,再启动的时候在滚动条处死机,
说明:1.   BIOS已经设置了硬盘AHCI模式或IDE模式都是一样故障,
         2.已经更换全新IBM无铅南桥还是一样。

求师傅给思路。谢谢·!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之前有碰到个部分上网本。。也和你的故障现象一样。。。最终解决方案: 只能用 硬装 光盘。。硬装。。
如果机器没有光驱。。。就取下硬盘挂其它机器上。。硬装完 40分钟 那个介面 后重起。。。这里一定不在重起后。。。一定要重起时就关机,把硬盘上回原来 的机器上。。就可以了。。还有 有些硬装盘 带驱动啊软件这些。。最好不要。

网友:
个人感觉像内存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和什么外设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