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用电池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3-01-18):
接一台进水的G475,修亮以后用电池不可以开机,用适配器可以,充电放电一切正常
这个是35V的开启信号,现在用电池的是后VS电压为10.8V,PR417的2脚为0V。这个地方应该是3V的电压才对的了,在往下测PQ407的G极为3.3V,也就是ACPRN   ( 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开漏输出,当ACSET信号高于1.26V时,ACPRN输出低电平;当ACSET信号低于1.26V时,ACPRN输出高电平)这个信号是充电AC6251A的第23PIN 发出来的  这个信号在插入适 配器的时候为为低电平,在用电池的是后为高电平   电池电压为10.8v经过PR301和PR310分压以后就可定0.7几肯定会小于1.26  那也就意味着ACPR在电池模式的时候就始终为高定平    那么PQ407就一直会导通   那样的话岂不是就会一直拉低VS吗         小弟感觉走进死胡同了 没法给绕出来   求助各位师傅带小弟走出来  帮忙给分析下这里  我没有系统的学过希望指点一下小弟   在线等

网友:
PR301 PR310 不是分压啊。查ECON了吗

网友:
PR416 是俩百K的电阻哟。PR301 PR310是分压  刚才没看清楚

网友:
谢谢饼哥,总算是明白了

网友:
修好没有呀这个机器

网友:
都是高手啊,小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