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0GTS g92,P393公版,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3-01-18):
上次显卡坏了一次,自己好了,这次怎么也好不了了。现象为DOS下花屏,进系统只有800x600分辨率,但不花,认不到显卡硬件。有时显卡能上高分辨率,但一开3d就会重置,或者死机后花屏。mats检查D通道有问题,求大侠给改下BIOS ,好赖当个gso用也行啊。好端端的卡,报废太可惜了。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5      191684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D38
Read    Error Count: 5
Write   Error Count: 1916840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D38      172100           0           0
D38      663104           4           0
D38      218801           0           0
D38      862835           1           0

补充内容 (2013-1-21 14:43):
用热吹风热了下核心,不显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13-1-21 14:45):
觉得100%GPU虚焊,打算发到广州做BGA

网友(点评):
只有一位报错,就要搞残留它?说不定很简单就能修复呢

网友:
既然要封闭D通道 可以先尝试 焊出错显存 或者 重植

新手学习中 请各位高手多指教

网友:
花屏会不会是主控虚焊了

网友:
加焊吧,这个可以有

网友:
虽然只有一位,而且放段时间自己就好,加焊没有设备啊。

网友:
从左向右数,应该是第二块显存芯片,你加一下助焊剂用风枪加焊一下那个芯片.

网友:
多谢老师,论坛上有人说,能不动枪就不懂,想优先改一下bios,现在主要是急不稳定,跑3d几秒钟就挂。

网友:
要是我 啊 ,不管其他的 上去 就是1个gpu加焊,不行就再加焊显存 都焊了还不好 就扔一边卖铁了

你这是赌博式的维修,或者根本就算不上是在维修。
典型3板斧。出了没效果就没招的!

网友:
GPU虚焊导致报错的多

网友:
都没有提供bios文件。怎么帮你改呢?

网友:
悲剧了,用热吹风吹了一下,连亮都不亮了,看来毛病真不小,打算通过tb,节后发到广州去修,要30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