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换哪种屏?

楼主(2013-01-18):
他们有两种14.1寸宽屏LCD,一种是1280的普分屏,另一种是1440的高分屏。卖家说不通用,但是数据线都是30针的?那如果能用的话,不就相当一次小小的升级吗,毕竟价格都是一样的。都是三星的屏,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来问问各位专家。

网友:
你这个笔记本只能用普分屏

网友:
只能用1024  768的屏幕
普通分辨率的

网友A:
我有一张联想F41,原装拆机屏,型号是LP141WX3

网友B:
14.1都可以通用

网友:
蛋疼,楼主是搞维修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1都可以通用

我也希望能用分辨率高一点的,因为显卡也支持的,针数也是相同的,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通用,能指导一下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张联想F41,原装拆机屏,型号是LP141WX3

飞利浦的型号。他们说有缺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