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620电流跑0.4断电

楼主(2013-01-18):
dell d620待机电流0.06,通电跑0.4断电。MAX8734A发烫。换了一个,待机电流就正常了。通电还是跑0.4断电。量PQ6和PC29电阻0.07  料板上电阻是2.85。所以确定这两个地方有问题。拆掉也不行。别的地方也没明显问题。高手的请指导一下

网友A:
别的地方还有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
明显还有地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地方还有问题仔细检查

这机子有进蟑螂。有一点点氧化现象,都处理了。自己也有块好板。就那两个地方有问题,其他的跟好板上的一样

网友:
电压有没有都出来嘛 ·如果出来了 那时钟 CPU 电压肯定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