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2209液晶显示器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3-01-18):
  这个显示器通电一点反应没有 拆开后测 100V左右交流电有 整流桥上也有  300V大电容无电压  是不是整流桥坏了?

网友:
输入电压应该220伏在硅桥中间的两个脚应该能测得到,硅桥两端应该有310伏的电压,如测量结果不是这样应该查电源输入到硅桥的电路,那里断了,应该能查到。

网友A:
整流堆换掉试试

网友:
这点常识都没有,肯定不是搞维修的,大家不要给他只招了。要不以后就没得干了

网友B:
。。修好了  换了四个电容  因为5V 电压输出变低造成的
  还有 告诉你下 我是搞维修的 只不过是个新手没啥 经验 好多的时候 判断出故障也不敢确定而已
像你这种自私的人感觉还是不要到处装B的好 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堆换掉试试

谢谢 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换了四个电容  因为5V 电压输出变低造成的
  还有 告诉你下 我是搞维修的 只不过是个新手 ...

整流部分你都要问,你让谁说不是混进来的,现在好多都是问来问去自己修的,你要是干维修的。还有的修吗,你积点德小心你的嘴张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流部分你都要问,你让谁说不是混进来的,现在好多都是问来问去自己修的,你要是干维修的。还有的修吗, ...

问问怎么了? 你不学就会啊? 熊样没喷你就给你面子了

网友:
为啥说脏话不扣分吶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