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77FP显示器一闪就灭

楼主(2013-01-18):
点开关闪一下就灭了,电源灯也灭。是电源板的问题吗?

网友:
电压正常?什么都不说搞毛啊

网友:
电容坏了,换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
什么图都没有。拆了没有?

电容坏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保护,过压或过流

网友:
你的显示器如果可以暴力拆开,那么你先拆开再说。

网友:
我好想遇到过  我最后换了个高压板     灯管 和 屏线一起接时闪    插其中一个就正常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一组c5705短路了。

网友:
有过载短路的原件,电容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