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945主板被雷批了 开机掉电 求助

楼主(2013-01-18):
主板网桥周边有明显烧焦元件   网卡芯片也发烫  将网卡芯片  网桥及周边明显烧坏元件拆除后  主板点亮后几秒钟就掉电了   拆除后的元件都没有装上去

网友:
你说的主板点亮是可以跑码还是光启动不跑码?声卡测了吗?桥测了吗?都确定没有坏吗?

网友:
跑码   屏亮了  可以进BIOS  但是几秒后就断电了

网友:
换个IO芯片试试

网友:
雷劈后南桥也有可能不良

网友:
把IO先换掉 不行植下南桥吧

网友:
把网,声卡拆了还短,再测USB,如果 USB还短的话,那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