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账号批量连接检测批处理

楼主(2013-01-18):
宽带账号批量连接检测批处理 下午修正:【BUG】账号连接成功后会继续连接剩下无效密码

[说明]
          1、宽带账号预设在文本“宽带账号.txt”中,一个账号占一行;宽带密码预设在文本“宽带密码..txt”中,一个密码.占一行
          2、账号及密码成功连接时屏幕有提示,结果保存在文本“成功连接.txt”中,未成功连接的不保存
          3、请自行更改“set user=改成固定的宽带账号”和“set pass=改成固定的宽带密码”这两处变量值
          4、预设宽带连接名称为“宽带连接”,如不一样请自行更改“set pppname=宽带连接”此处
          5、之前未创建宽带连接的可以选择功能1,先创建一个宽带连接,预设宽带连接名称同上

::参考命令

::创建新宽带连接(需模拟按键)
rasphone -a "宽带连接"
::删除宽带连接
rasphone -r "宽带连接"
::连接宽带
rasdial "宽带连接" 宽带账号 宽带密码
::断开宽带
rasdial "宽带连接" /d
::检测宽带是否连接成功
rasdial|find "已连接">nul
if !errorlevel! equ 0 (echo 已经连接) else (echo 未连接)
::宽带连接数据储存文件(UTF-8编码文本)
"%AllUsersProfile%\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Network\Connections\Pbk\rasphone.pbk"@title 宽带账号批量连接检测批处理 By SunTB

@echo off &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set userfile=宽带账号.txt
set passfile=宽带密码.txt
set pppname=宽带连接
set outfile=成功连接.txt

:choose
echo.&echo 本批处理实现以下功能:
echo.&echo 1 - 创建 !pppname!(配合模拟按键实现)
echo.&echo 2 - 测试固定的宽带账号及密码
echo.&echo 3 - 宽带账号固定,密码从文本 %adslpass% 里提取逐一测试
echo.&echo 4 - 宽带密码固定,账号从文本 %adsluser% 里提取逐一测试
echo.&echo 5 - 宽带账号及密码均从以上文本里提取逐一测试
echo.&echo 0 - 退出批处理
echo.&set /p choose=请输入你选择的序号并回车:

if %choose% equ 0 exit
if %choose% equ 1 goto :buildppp
if %choose% equ 2 goto :user1pass1
if %choose% equ 3 goto :user1passx
if %choose% equ 4 goto :pass1userx
if %choose% equ 5 goto :userxpassx

cls&echo.&echo 输入的序号有误,请重新选择!&set choose=&goto :choose

:buildppp
::创建新宽带连接
set vbs=buildppp.vbs
(echo Set WshShell = CreateObject^("WScript.Shell"^)
echo strCommandLine = "rasphone -a ""!pppname!"""
echo WshShell.Run^(strCommandLine^)
echo WScript.Sleep 1000
echo WshShell.SendKeys "R"
echo WScript.Sleep 30
echo WshShell.SendKeys "{ENTER}"
echo WScript.Sleep 30
echo WshShell.SendKeys "{ENTER}"
echo Set WshShell = Nothing
)>"%vbs%"
cscript //nologo "%vbs%"
del "%vbs%"
goto :exit

:user1pass1
echo.&set /p user=请输入宽带账号:
echo.&set /p pass=请输入宽带密码:
call :check1
goto :exit

:user1passx
set user=改成固定的宽带账号
call :check0
for /f "tokens=*" %%a in ('type "%passfile%"') do (
if !end! equ 1 (set end=&goto :exit)
set pass=%%a&call :check1
)
goto :exit

:pass1userx
set pass=改成固定的宽带密码
call :check0
for /f "tokens=*" %%a in ('type "%userfile%"') do (
if !end! equ 1 (set end=&goto :exit)
set user=%%a&call :check1
)
goto :exit

:userxpassx
call :check0
for /f "tokens=*" %%a in ('type "%userfile%"') do (
set user=%%a
call :check2
)
goto :exit

:exit
::如果要连接最后一组成功的账号密码的话请取消下一行的前面两个冒号
::rasdial "!pppname!" !lastuser! !lastpass! >nul
echo.&echo 所有操作完毕,按任意键退出&pause>nul&exit

:check0
rasdial|find "已连接">nul
if !errorlevel! equ 0 for /f "skip=1 tokens=*" %%a in ('rasdial') do (rasdial "%%a" /d >nul&set pppname=%%a&goto :eof)
goto :eof

:check1
echo.&set /p str=正在连接账号 !user!=!pass! <nul
rasdial "!pppname!" !user! !pass! >nul
rasdial|find "已连接">nul
if !errorlevel! equ 0 (
echo [连接成功]
echo>>"%outfile%" !user!=!pass!
set lastuser=!user!
set lastpass=!pass!
set end=1
) else (echo.)
rasdial "!pppname!" /d >nul
goto :eof

:check2
for /f "tokens=*" %%b in ('type "%passfile%"') do (
if !end! equ 1 (set end=&goto :eof)
set pass=%%b
call :check1
)
goto :eof

网友:
自己去看看啊    求分啊

网友:
没用过,不知怎么样?

网友(2013-06-14):
没有用过,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2013-10-28):
找不到那个宽带帐号文件 怎么办?

网友:
好长的命令呀。

网友:
怎么用.详细些

网友(2014-04-11):
使用的时候,账号只找第一个,不会往下走。不对应1行,2行。账号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