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主板前置音频接线在主板上插哪里!求解!

楼主(2013-01-18):
不知道主板前置音频接线在主板上插哪里!求解!

网友:
联想945GC-M2 REV:3.2主板前置音频接线图。请师傅指点

网友:
唉!你是修电脑的么?主板上都有标啊!AUDIO自己看一下!

网友:
就是这里

网友:
就插那橙色的地方 你拆下来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网友:
实在不行 改一下接口

网友A:
挑线找出来!

网友:
看不到主板有没有标明,如果是我就挑左右那2个音频线,然后插在主板试下!试出来就行!挂不掉的。有些联想品牌机开关线换主板时也要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挑线找出来!

就买了块主板

网友:
插口你已经找到,,,就在主板上找插口接线的标识就可以了,标识会把哪个是左右声道,哪个是供电,哪个是接地,哪个是接麦克风,都会告诉你的

网友:
我都是按下面的图接的,第一种用的比较多,是不是很简单啊,轻松搞定

下面这个是散的接法

网友:
以前收藏的~看看吧

网友B:
谢谢各位师傅,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师傅,我试试!

试好了么?试好了也来回复一下啊!

网友:
后面几位说的没错,联想品牌主板都是这样排列的

网友:
我试用上面的方法跳线了不行,图上有两根标准音频线,请师傅帮忙跳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灰线和棕线!

网友:
你百度一下  查查 .....

网友:
我这样接管用了!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