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是什么

楼主(2013-01-18):
   主板上的IO   有什么用     io问题会怎样     是不是不开机    求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
IO坏了会导致不触发问题

网友:
IO 坏了会不触发、没复位等, 它控制着主板上的外接端口,如USB  LPT VGA 等。

网友:
那天问一个坛友,IO怎么找,是哪个芯片。
他说:主板上除去南北桥芯片最大那个就是了。
哈哈,我只支持开机触发等要靠IO

网友:
基础没有啊.找一本书翻就知了.老大

网友:
io管理外设。管理开机部分,笔记本的IO功能更大

网友:
是管理键盘鼠标打印口USB等低速端口芯片 有些也经过他开机

网友(2014-04-27):
io 控制鼠标键盘?

网友:
IO是将各信号传至各设备复位信息的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