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关于Macbook系列的开机芯片SMC更换之我见

楼主(2013-01-18):
由于Macbook系列的SMC芯片“F2117LP”是带程序的又爱坏,给我们的维修工作带来不小麻烦,因为需要代换相同板号上拆下的SMC。由于这个芯片是BGA封装,当我们买回料板,拆下SMC,植球,焊回去却发现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无法工作,那真是@#¥%……&!!所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更可靠的方法。我看到苹果官网上有提供EFI和SMC的固件程序(在苹果官网中查找SMC),就想如果买来崭新的F2117LP芯片焊到主板上,是不是有某个方法,就像恢复EFI(bios)固件一样(官方恢复固件方法htt p://support.apple.com/kb/HT2213?viewlocale=zh_CN),把SMC的固件恢复?!如果有机会我会尝试,或者有尝试过的朋友请发表意见,呵呵。

网友:
可以试一试。精神支持你。

网友:
比较难,可能要在线烧录器.

网友:
目前还没见过能烧这个程序的,ec自然损坏的不是很多,大多是外故障

网友A:
可以偿试一下,就是不知F2117LP 145脚那种编程器支持....

网友(2013-02-18):
可能吗,请问下怎么烧

网友:
那怎么 半呀

网友:
有烧录的,不过有点贵,还是买料板方便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烧写吧,还是我孤陋寡闻

网友:
我研究过做这个的厂家还送了我个手电,叫仿真的东西,也有座子

网友B(2013-03-20):
这个ec真正坏的很少,见到一次,坏的,引起不触发,其余基本重植解决。。。。

网友:
试过的    更新没得用

网友(2013-04-25):
只要不是进水坏的还是少的

网友:
应该可以刷写里面的程序的

网友:
以前不懂订全新的换上没法开机电头都不亮了.后来才明白有程序.

网友(2013-09-18):
这个东西只有在实在没有替换的才敢这么试

网友:
我有几次都是没有弄好的。都是订的新的

网友(2013-10-20):
没试过 ,不知道 行不行。

网友C(2014-12-04):
引用 网友A:
可以偿试一下,就是不知F2117LP 145脚那种编程器支持....

西尔特6100   可以写    瑞萨R4F2117

网友:
引用 网友C:
西尔特6100   可以写    瑞萨R4F2117

估计编程器加座子购买个苹果笔记本高配的了吧

网友:
这个可以 尝试 苹果 SMC 带程序不好搞 坏得好像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c真正坏的很少,见到一次,坏的,引起不触发,其余基本重植解决。。。。

有你标签的二台苹果到我这儿返修了,

网友:
查出问题没件换 心凉的很

网友:
修过个进水的,植球上去就好了,不能用焊锡膏,一定要用质量好的BGA专用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