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接口问题

楼主(2013-01-18):
DC接口处L53直接烧断了。拆掉L53前级短路,把DC接口拆掉还是短,
T98到T101是四个点,没接东西。就郁闷了。这点线怎么短。

C444也拆了,也短

原来还有这种情况啊。长见识了又。谢谢下面几位。

网友:
可能板中间短路了吧,直接飞线到53的后级就行了吧。

网友:
PC板短路了。!!飞起吧。!

网友:
PCB板短路,飞吧!

网友:
直接飞起来。。。

网友:
别郁闷,先飞线,飞了还有问题再郁闷。。维修要心平气和

网友:
烧到PCB板里面去了。飞线嘛

网友:
以前修过,就是PCB板短路,直接断开,飞线到后面

网友:
飞根线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