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插光驱掉电内接白屏不认硬盘维修

楼主(2013-01-18):
本人菜鸟自学本本维修有一段时间了,平时接触本本维修业务比较少基本上停留在拆机除尘换个开关按扭的层次上。前几天收了个DELL D600的本子本来打算用它来练习测量和按时序检修的,用的过程中发现键盘按键有十来个不能用到淘宝上淘了一个。装好后准备下部毛片来看看显卡效果怎么样,无奈一部《一路向西》下到百分之九十八白屏了。以为屏线接触的问题呢几拔几插无果,接外屏能见到LOGO除后提示一堆英文,大概是什么没接好之类的十几秒后掉电。以我的看家本领拆装大法但这次死活不管用了,只好把外接的东西一个个拿掉。刚把光驱拿掉不掉电了(接外屏)那就不用光驱总成了吧,加电又提示找不到硬盘我勒个去怎么一下坏这么多。这前两天不还下毛片哩怎么硬盘就不认了换了块一样提示找不到硬盘。只好找朋友要了份图纸老老实实的学着修吧。拆板开量既然白屏那就先从屏下手吧
+5VSUS、+5VALW、+3VRUN都没问题LCDVCC这电压为0V先放一边不还有硬盘、光驱吗一起量了再说硬盘
(不挂硬盘)R199上有5V电压R131上有3V电压R172有3V电压,怪了电压都没问题怎么提示找不到硬盘那接上量量发现问题了接上硬盘R199上电压立马只有1V多点。再来看光驱R61上面直接没电压量到这里顺便看了下这个+5VMOD来源来至Q33量G极无电压再回头看前面的硬盘供电+5VHDD屏的LCDVCC都有个共同点上拉都是+12V用表打下LCDVCC这里的12V没有

那问题就该在这个+12V电压上了(回头想想怎么没查后面的控制信号就断了这个+12V的问题了),一直找到+12V的源头C339上面0V受控于RUNPWROK这个信号测得电压3.3V R206测得电压12V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在线打了下Q36 BC极两次都是无穷大终于找到故障了心里一阵狂喜,接下来就让我郁闷了那张九洲的料板上没这个T08的三极管都是些NC的三极管。没法应证换了会不会修复故障到电子店去找别人全是带脚的三极管(小县城电子配件多是电视功放类的),耷拉着头心里想着只有让他躺在那里当料板了。玩了会麻将又把这图纸拿出来翻突然看到光驱Q62不是个一模一样的管子么不如把他拿了反正它也用得少,那就拆吧为了保险还是把Q61一起给拆了吧上烙铁480拆了老半天也没给拆下来(天气太冷了),又不想动风枪那就让你留着吧。把Q62和Q36打了个调,上电打C33912V哈哈加电上屏LOGO如期而至那硬盘呢断电装硬盘上电不再提示找不到硬盘了。三下五除二给整机装上心里想着这光驱应该没用了吧,顺手按了下开关键“耶”托盘弹出来了神奇啊放张光盘进去试试“呀”具然还能读这可太神奇了难道我量管给量错了他原来只是虚焊了或是腐蚀了,再看图原来那只是用来禁用光驱的信号。看来这事干得没亏啊!有错的地方请各位大神给斧正下,觉得有用给小弟加几分谢谢!

网友:
就是没供电引起的了,下次估计再遇上你就很快缩小范围了。。

网友A:
供电引起。。加分鼓励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引起。。加分鼓励下

网友B:
同样是自学的,我和LZ的差距怎这么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是自学的,我和LZ的差距怎这么大呢!

朋友你谦虚了

网友C:
楼主挺不错的,自己自学、钻研解决问题,对我是个鞭策阿~

网友D:
楼主,你是怎样看图纸的,教教小弟。我也是刚学维修的

网友:
经验不错,就是标点少了点,看着吃力。

网友E:
不错,要是排版再好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F:
看着有点吃力呀 不过楼主自学到这种境界还是挺牛的

网友G:
唉,,看着有点晕呼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挺不错的,自己自学、钻研解决问题,对我是个鞭策阿~

还没足够的银子上基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是怎样看图纸的,教教小弟。我也是刚学维修的

偶尔在群里别人给的链接看了下查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要是排版再好一点就更好了。

不会在里面插图凑合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唉,,看着有点晕呼呼的。。

图没插好,本来分开插的传上去就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着有点吃力呀 不过楼主自学到这种境界还是挺牛的

下次争取做到把图配好

网友:
练手就要投资啊

网友:
俺也新手,不会看图,让楼楼指点指点,发个联接

网友H:
test the resistor near hdd connector

网友:
以前在群里谁发了个链接去看了下,其实查图就是跟着信号搜索我的理解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的啊,就是有点太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test the resistor near hdd connector

不是这个提示插光驱掉电的具体提示是这样的
The device in the system modular bay cannot be identified.It may not be completely inserted or may have some other problem. Please read and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teps in order:
Press the device completely and firmly into the bay.
Press the ESC key--wait for the system to power down.
Press the power button to retry detecting the device.

网友:
这样的机器我一般先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