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3到LOGO死机

楼主(2013-01-18):
拿来说是进不去系统,到三星画面就卡住了,拆机裸板点,问题依旧,看论坛上有说是BIOS的事,还有说是南桥的,我的这个是重做的显卡,OK

网友:
这种机型散热不好,显卡容易虚焊

网友:
这个板子做显卡,做南桥都能好,用不了多久还会坏的,修好了好多台了,就没有一台彻底解决的

网友:
一切都有可能!不过 希望LZ能 上图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做的北桥吧,RS600E这个大的,这个板子爱变形,最可恨的是桥都变形

网友:
换新的可能就会多用久点吧

网友:
本子又回来了,花屏 郁闷从左不亮了 又必要换显卡了么

网友:
换个南桥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