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换完显卡后的怪问题

楼主(2013-01-18):
IBM T400原来是能跑不显示。加焊一下显卡就能显示。客户要求换一个新的显卡。显卡是ATI的。换完显卡后装系统,显卡驱动装不上。下载一个显卡驱动安装后,就暗屏。暗屏关掉要放电才能再开起来。又换一个显卡后也是装显卡驱动就暗屏,要么就重启暗屏。这是怎么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显卡驱动不对啊。

网友A:
看一下显卡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那就是新换的显卡是坏的。之所以bios电池放电后正常显示是因为bios默认是集显。

网友B:
BIOS问题吧,IBM的安全机制比较严重,少有不对就罢工

网友:
IBM的机器要小心

网友C:
实在不行当暗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吧,IBM的安全机制比较严重,少有不对就罢工

这机器的bios体积比较大,我自己的刷bios那座子放不下。花钱请人刷了三次了,也不行。是不是还要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显卡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那就是新换的显卡是坏的。之所以bios电池放电后正常显示是因为bios默 ...

这机器现在是不装显卡驱动不重启,用的是正常。显卡换过两个新的了。现在换回原来的那个显卡。还是一样?是不是在换显卡的时候,哪里出问题?

网友E:
晕了我刚想说装 W7估计可以但是你都装了 那你现在把原来的显卡装上去试试啊 ATI的是不是买到打磨的了

网友F:
楼主,你进去把显示选项改一下,有好多那样的事情,你看看,把显示端口改成LCD

网友G:
是不是把显存吹连珠了,这机显存有打黑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现在是不装显卡驱动不重启,用的是正常。显卡换过两个新的了。现在换回原来的那个显卡。还是一样? ...

测显卡供电芯片u32是否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晕了我刚想说装 W7估计可以但是你都装了 那你现在把原来的显卡装上去试试啊 ATI的是不是买到打磨的了

现在用的就是原来的显卡也是这样问题的。把独立显卡关掉就可以。但是客户知道了,不肯把独立显卡关掉,他意思是关掉独立那他的钱就白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把显存吹连珠了,这机显存有打黑胶的吧

是打黑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进去把显示选项改一下,有好多那样的事情,你看看,把显示端口改成LCD

我把独立关掉就可以正常了。只是客户要求要用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当暗屏修

用自己的屏也一样。

网友:
BIOS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遇到过只能用独显的T400

网友:
这种机子呀就是不好弄

网友:
可以怀一下芯片的问题,是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2013-02-19):
我也有遇到 过华硕的机器,换了显卡后和你情况一样,一刷个BIOS二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显卡的驱动打对了没

网友:
T400 还有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BIOS吗  我手上有个找不到BIOS  也是ATI的

网友:
这个问题没思路;不好搞

网友:
关键是显卡只能是同型号的

网友:
可能要刷BIOS

网友:
很可能是BIOS的问题,华硕的机器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刷了bios 换过显卡 就是不能用独显。最后还好客户愿意用集显,ibm真的伤不起。

网友:
这种问题哆嗦哦,反正就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