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老手们请进,维修液晶电源板要备哪些常用的元件...

楼主(2013-01-18):
比如电源IC容易坏的,又常用到的IC有哪些,我想去买点,因为每次单个买,本地卖得很贵。

电容我想备些1000U 25V的  1000U16V的有,像400V的大电容是一般要用到多少UF的。

还有像场效管类的有哪些推荐下,都给备点,呵呵。

修得老手遇到的就多,推荐下...

网友:
还有6.3V的1000UF,25V470UF都要备有

网友:
3.15A保险有玻璃管和圆的,桥堆和RL205,400V/100UF,搞浪涌电阻,47UF/50V,光耦,TL431,0.22欧/2W,7N60,10欧贴片,1000UF/25V,470UF/35V,220UF/25V,双向二极管,
电源芯片,203D6,SG6841,TEA1530,LD7575,DM0565R是,LD7552,1200AP40,TEA1532,P1337,FAN7601,芯片有些是可以改电路的
再就是买点宽电压的四灯和双灯高压板,多换几块电源板拆贴片

网友:
电容   25V 1000的,16v470的,50v47的,400 v100的,开关管7N60A,整流桥2A以上的,保险丝3.15的,快恢复二极管,0.27或者0.22电阻,电源管理芯片自己去百度搜,一样备5-10个

网友:
初级   保险 250V 3.15A    大电容400V100uF  场效应管7N60 直插电阻0.33欧  贴片电阻47欧 二极管1N148 直插1K电阻  50V47uF  电源IC贴片 203D6 LD7575 LD7552 LD7522 SG6841 EA1532 EA1530 DAP8A 直插 1200P60 SG6841 UC3842 DM0465R TOP258PN TOP247 光耦817

次级   整流二极管SR310 SB3150 整流管SRF10 SB1060FC 电容 16V100uF 35V470uF 稳压二极管1N5347B
电源高压部分 常用 4606 4532  9435 C5707 FU9024 40T03GP 4511GH  电容250V 224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