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JU EC型号是?S3 S4 与SUSB SUSC故障

楼主(2013-01-18):
华硕K52JU
板号:K52JR REV:2.3A

        据说是服务站修不好送来的。到我手上发现接电电流接近2A。拆机测检发现故障如下:
       1、隔离充电IC被改了,外围电路部份焊盘被划掉。

       修复后的隔离电路
-------------------------------------------------------------------------------
             2、VTT 对地2欧。

       更换PCH与EC后,对地阻值正常了
-------------------------------------------------------------------------------
       2、DDR供电1.5V对地2欧。更换RT8202A解决。
       4、EC被所谓的服务站换上了IT8570E,5VSUS对地1.3K欧。3VSUS对地20欧。再次更换IT8570E-AXA后,3VSUS对地100欧。

   剩下的故障:
        一、插电试机,电流0.5A。长按PWR_SW不能关机。
        二、插电瞬间PCH发出的PCH_SUSB、PCH_SUSC有一个低高低跳变,但EC_SUSB EC_SUSC一直为高。
        三、按时序来修的话,PM_PWROK经以发出给PCH了,但PCH没送出DRAMPWRGD、H_CPUPWRGD、BUF_PLT_RST。

       注:BIOS刷了也不行。怀疑EC型号不对。请问各位,这板的EC是IT8570E-AXA吗?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22 17:36):
不修了,换板

补充内容 (2013-1-24 16:58):
买回了好板,PCH只要不装CPU,PCH不发现SUSB SUSC 而EC脚发出SUSB SUSC 还不能关机是正常的,只要CPU开始工作后,才能正常开关机

补充内容 (2013-1-24 16:59):
EC的确是IT8570E - AXA

网友:
先坐个腾腾的沙发    楼下回答

网友:
找遍论坛..没图纸..

网友:
很佩服你! 被做过手脚了 坏了这么多地方还有毅力修!

网友:
问问上家看他换掉的是啥

网友:
刚刚换了IT8500E 不触发,换上IT8572E,故障不变。到底是什么影响了EC的正常工作?看来这板救不活了

网友A:
帮你查了下,这个版本的主板用的都是ITE8570E的EC。不用考虑是不是换错了EC了。看看其他地方哪里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查了下,这个版本的主板用的都是ITE8570E的EC。不用考虑是不是换错了EC了。看看其他地方哪里有问题吧。

好的,谢谢,有图有真相

网友:
我研究中呀,找图纸EC

网友:
你也在修这板?EC是什么型号?我装上了8570E上去,发现3VA_EC串电到3VS了,电流法烧3VA_EC,EC也烧掉,拆掉IT8570E就不串电了。所以我才怀疑到底这板是不是8570E,还是这几片8570E都是坏的

网友A:
我这个图纸没有办法上传,是网页形式的点图。我看了2.3a的几个点图都是用的IT8570E,你们要看是否缺件或者引脚定义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图纸没有办法上传,是网页形式的点图。我看了2.3a的几个点图都是用的IT8570E,你们要看是否缺件或者引 ...

剪个图看看就知道了嘛,不用传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图纸没有办法上传,是网页形式的点图。我看了2.3a的几个点图都是用的IT8570E,你们要看是否缺件或者引 ...

你把EC部份剪个图看看嘛

网友:
没图纸就不太好修kb

网友:
楼主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网友B:
楼主辛苦了,没有图纸就相当于大海里捞针啊,这样的板子在我这里直接就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了,没有图纸就相当于大海里捞针啊,这样的板子在我这里直接就报废

还是怀疑EC里面有程序。拍下了好板回来,对比一下。

网友:
ec 是没有程序的,确定。。

网友(2013-02-17):
这个板怎么和我手上的K42JR似乎完全是一样的。我的板是CMOS放电后能自动开机,可以用开关关机,但关住后电流从0.03跳变到0.01就没有反应了。换过晶振也是一样。

网友:
楼主高人啊。。没图纸修成这样不错了。

网友:
你的板故障和我的一样,换过EC刷过BIOS故障一个鸟样。这板没有人修好过吗?

网友(2014-06-30):
没有积分啊!!!

网友:
我是来挣积分的!!!

网友:
it8570e

1044-axa

dce4ld

时亮时不亮的机器

网友:
华硕的本子我头疼,维修人的天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