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G281D显示器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3-01-18):
瀚视奇HG281D显示器不定时黑屏, 插HDMI数据线,接网络机顶盒,也是一黑一亮,黑的时候,喇叭也没有声音。有时间自己又好了,修了好久没找到原因,我恨不得一锤子修啦他!最后把驱动板,拆下,把两个16V100UF,的两个小电容拆下测量,一个只剩下40UF,换了个新的,好啦,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电脑,都不在黑屏啦,这个问题百度也没有找到答案,我解决啦,哈哈

网友:
用什么测的,,,,

网友A:
找你这么说 是电容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你这么说 是电容问题了

是这个电容坏了

网友:
这款驱动板两个三端稳压管周围电容是通病 可能是温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