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1的维修

楼主(2013-01-18):
机器是美国带回来的,充电器的交流输入插口都大一截,机器可以亮的,但是进系统之后,触摸板不能用,此机器有个触摸开关在触摸板上,狠狠的按了几下,还是用不了,外接鼠标照旧,鼠标的灯都没有,这下清楚了,因为机器没拆开,所以可能有一下情况
1,BIOS程序损坏,USB模块部分
2,南桥USB48MHZ时钟有问题
3, 5v的供电有问题
4,南桥挂了,拜拜了

拆机,检测主板无进液,烧坏的地方,首先测量USB的供电,都只有2v多一点,偏低,在查由+5VSUS转换而来,再测+5VSUS也只有2V多一点,这下好办,应该就是电压的问题,查找+5VSUS的来源,是由SUSD开启PQ2而来,实测该管的D级由+5VPCU,测得为5V,控制及的电压为3,3V,这下就不对了,看看SUSD的来源应该是PQ18截止之后而来,再看PQ18,该管由+15VPCU经过1M的电阻上拉,电阻1M 欧正常,电压12V也正常,奇怪,开机之后怎么只有3,3V的电压呢,要么没导通,要么场馆软击穿,实测该管控制及低阻抗正常,应该是截止了的,怎么就才3,3v呢,换个管子一样,702的N管,看看SUS还控制3,3V SUS,断开PQ13这边的链接,OK,控制电压SUSD为12V了,只不过会掉电,掉电正常的,因为3,3VSUS不正常嘛,缺电压 但是为什么3,3VSUS的控制电压只有3,3V也能导通呢????正常的要远远大于3,3V的,因为此时,该场馆的D级是+3.3VPCU,这下你就明白了吧,D级和G级的电压相等,所以场馆就微导通了,可输出正常的+3,3VSUS,但是5VSUS就 不一样了,3.3V的控制远远小于5V的上啦,所以PQ2无法正常导通,只有2,2V 的输出,经查PQ13在拆下来之后,量的无异常,但是装上去就不行,初步断定PQ13通电软击穿,更换一个新的场馆上去,OK,控制电压12V 正常,也不掉电,+5VSUS也正常输出,

网友:
yo有图纸 爽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好帖啊,这种小问题思路能这么清晰真是高手

网友A:
说的 太多  可以秒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 太多  可以秒杀的

给新手那个讲解下嘛,维修不在于秒杀,要的是过程,

网友:
给新手那个讲解下嘛,要的是过程

网友:
楼主 威武 看楼主 在论坛发过好多帖了     向你学习

网友:
就是图品放在了最上面 看你的解说还要向上拉 不过支持下

网友B:
应该搞几张实物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搞几张实物图!

不好意思,没那个条件,做学徒的不能用好东西,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