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1进液

楼主(2013-01-18):
V40SA1 进液体,主板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流到0.40就不动了。IT8502E 到南桥的PWRBTN待机时有2.76V 按一开关就变为0.03   这种情况是IO有问题,还是南桥有问题。如果说是IO有问题,可根据时序图测+3.3VS_ON +1.8VS_ON  AUX_PWRGD 都是IO发出的都正常,时序接下来就是PWRBTN 可一按开关就变为0.03 由于经验少,无法进一步判断,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南桥短路吗,可IO 南桥这块都没有进到液体,请师傅们出手

网友:
那就把它断开测就知道是IO还是南桥了

网友:
看了好多贴,PWRBTN待机时正常应为3.3V按开关后,也该有一个高低高的跳变。现在这个有点低,按了开关基本没有了。这个南桥(SIS968)有黑胶,现在怕动桥,担心掉点,又不会补。所以还没敢动。还有检查的地方吗,难道真要动桥了吗

网友:
进一步测的南桥背后好多电容阻值为0,发现全是连接+1.8VS的电容,去掉电感测试是后级问题。且所有连接+1.8VS的点都是0 为什么可调电源没有提示短路,要用什么办法找出故障点呢,

网友:
高手们,请留步,这种短,没有大电流,用什么办法找到故障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