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有八个键,无反应 。动动键盘排线,就可以。

楼主(2013-01-18):
是键盘排线问题吗?八个键共用一根排线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排线坏了吧!
拆个键盘就知道线路结构了。真有可能是某一跟线不好造成一组键不好用

网友:
非常感谢指点。如何把排线的绝缘层撕开啊?

网友:
楼主直接换个键盘不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上螺丝顶了,也能接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修的

网友:
没有修键盘。因为修好不知道该收多钱钱。直接换个就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