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AM-SE,奇怪维修!

楼主(2013-01-18):
故障机:华硕 M2N68AM-SE

故障现象: checking for usb device. usb device not found! checking for cd-rom...cd-rom not found. 不停的循环刷屏(此时诊断卡代码E9),键盘不能用。
维修过程:客户描述是清空BIOS后出现的情况,所以 刷了BIOS,无果。修着修着,故障变化了,风扇转动一下掉电,想了以前的那个掉电桥虚汗,加焊不掉了。(华硕的这款机器的通病么?)苦思无果,换换内存试试,结果正常了不再出现 checking for usb device. usb device not found! checking for cd-rom...cd-rom not found了。进入BIOS保存后,换回原来的内存条也没问了。
   这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维修呀!
事后反思:提示一直找USB设备,我就插个U盘上去,不在刷屏了,而是提示:CAN NOT FOUND M2AMSE.ROM,估计是系统恢复BIO S,所以一直寻找,但是BIOS都用编程器刷过了怎么还不行呢?

网友:
太奇怪了 没有遇到过!!!我遇到个华硕的 945不支持赛扬D 开机提示让升级CPU 一大堆的英文  换个酷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