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无奈了!三星E2220W 拔掉屏线 接信号 响

楼主(2013-01-18):
三星E2220W 22寸 客户拿来说掉地上不亮了!打开看灯管碎 换完灯管 接VGA信号点屏 正常亮 就是感觉驱动板或者屏的软排线那里面子辣子辣响!
输出电容全换 15V 和5.1V正常 换高压测试灯管没问题 换灯管测试高压没问题 灯管加高压 去屏线 去VGA信号输入 白屏2个小时 没保护 无响声 正常。
去屏线 接VGA(有信号输入)就开始响了。本想换通用驱动板 三星用的是15V 不敢 接通用的12V啊 问问师兄们 这种情况测试什么方向呢?

仔细听声音 确定为灯管响 接VGA后 灯管响 !

补充内容 (2013-1-19 18:35):
问题已经解决 小胶圈问题。
这个显示器掉地上灯管碎 无架 无法拆玻璃基板 一次成型的 换碎的灯管后 没加小胶圈 因为22灯管长 在有视频接入后 灯管有震动(摸灯管线能感觉到)加小胶圈问题解决。 谢谢大家帮忙!

补充内容 (2013-1-19 18:37):
如何设置 已解决呢?下面只有补充和回复啊!

补充内容 (2013-1-19 18:39):
“去屏线 接VGA(有信号输入)就开始响”是误判 是因为没小胶圈 震动问题!不上小胶圈 无意中位置改变就响或不响!

网友:
没人回答啊 自己顶一下! 现在问题是 驱动板有问题不接屏线的情况下 怎么会影响灯管响呢?
驱动板拉低15V导致电压不稳定???为什么响呢 而且正常点亮!因为怕返修 所以不敢交给客户!

网友:
听清楚是哪里响。。。估计也是屏供电的地方。。。跟灯管没有关系,

网友A:
如果是屏供电 响 那不插屏线 也响啊! 现在是 不插屏线 只要插VGA 开机就噼啪噼啪响 不响灯管接触或者打火吱吱响! 响声很大!

网友B:
换灯管是绝缘没做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灯管是绝缘没做好

如果是灯管绝缘没做好 那么空点(不接屏线 不接VGA)白屏时候 2个小时也不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灯管绝缘没做好 那么空点(不接屏线 不接VGA)白屏时候 2个小时也不响啊

外接灯管试一下还响不,排除灯管打火可能性

网友:
无法把帖子变成 已解决 求帮助!下面只有 补充和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屏供电 响 那不插屏线 也响啊! 现在是 不插屏线 只要插VGA 开机就噼啪噼啪响 不响灯管接触或者打火 ...

网友:
打火,多数是灯管绝缘没有做好吧,但怎么是接VGA才响 呢?,,,解决了就好。。。一般12V电路不会响 的啦。都是高压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