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误格式化装WIN7系统后还能找回数据吗?

楼主(2013-01-18):
一台笔记本原来是XP系统被人不小心重新分区格式化后装入WIN7系统,现在麻烦来了,原来E盘的数据全部没有了,据说是文档和表格类的数据占多数。这种情况还能找回数据吗?用了几个软件都无法找到以前XP的分区表。

网友:
节哀。。。。没什么希望了

网友:
好像真的没什么希望呀!!!!

网友:
可以恢复的,找回原来分区。

网友:
找回原来的分区 希望还是有的

网友:
用 diskgen这个软件就可以的

网友:
楼主,你用的什么工具找的分区表?DISKGEN和分区表医生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这个本本的硬盘我用分区表医生和DISKGEN都试过,没有用,WHINEX这个软件我现在忘得差不多了,加上是机主也不打算出点钱来做恢复,不然我也会接下来做让论坛的朋友有利分享的。

网友:
QQ号多少?

网友:
被覆盖的数据找回来的概率很低了。。。。楼主也可以试试数据恢复,可能有些数据还没被覆盖,祝楼主好运

网友(2013-02-19):
通过找回分区的方法来找回数据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只是覆盖了一次而已,这个是可以恢复的,找回原有分区。

网友:
用论坛里的diskgens是专业版的软件应该是可以找回的,别纠结了!!!

网友:
今天上课老师就说了这个实例,可以通过diskgen专业版找回分区再恢复数据

网友:
覆盖一次应该是可以找回来的,就看机主愿意花钱不。

网友:
如果在E盘  ,有可能

网友:
diskgen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没有被你的WIN7文件覆盖掉的可以找回来~   被覆盖的就基本没希望了!

网友(2013-03-27):
先分区后格式化 然后系统!  估计能找回来也不是很全  被覆盖或者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