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路的师傅进来看下,小弟请教一个问题,应该来说对你们很简单

楼主(2013-01-18):
今天修了个主板,好了,但是我只想问下为什么,我怕说不明白 画了个图,也没咋画明白、  图1. 这是两个数据线。,不是供电线。 我首先先这样飞了这个线 这个A点,我不止换了一个 但是几乎都是从电阻的一段飞过来的,都是无电压。
B点 不是供电线,也是数据线
之后我
这么连得。B点有电压了,按常理来说,是不允许供电直接往数据线上飞。因为电流过大。可是我疑惑就在这了,同样数据线。我这么飞就不行,直接从电压飞到数据线就可以,请师父解答一下,
请不懂的同学不要来说废话啊。

网友:
加个上拉电阻,就拉不低了

网友:
看不明白哦  楼主是那里的供电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没明白,很糊涂。

网友:
最好是从供电芯片飞过去, 或是在 附近 的电容上飞过去, 切可不要在 信号电阻上飞电压。

网友:
这个图解释的太牛
根本看不懂

网友: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啊

网友:
加个和A点一样大的电阻独立上啦3v吧。经过1个电阻上拉2根数据可能带不起。

网友:
没看明白,本人水平不行啊

网友:
牛B啊 都没人能看懂啊啊

网友:
还闲不懂的人废话,好像谁很想求着帮你似的!自己先把图画好吧

网友:
牛奔的图 完全不明白其意思

网友:
你话的太简单了 最好有个真机的图片

网友:
谁看懂的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供不上吧!

网友:
真是一画还比一画烂本以为我画的够烂  没想到呀没想到

网友:
你最好还是画个你电路板上的图,让大家看明白点,才好帮你,这样的图你看到实物了你明白,大家看起来就吃力了

网友:
A点对地跟B点对地阻值是一样的吗?你从A点飞线到B点去,A点的上拉电阻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所以A点也被拉低了,很正常啊。有什么问题??

网友:
R阻值大,而B点需要的电流大,所以B点的电压起不来,而1117是直接接的,且供电电流足够,所以从1117上接B点有电压了

网友:
能修好最好不要飞线;不到万步得以

网友:
这是内涵图吗?

网友:
新手表示不懂,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