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 WD3200AAKS难认盘!

楼主(2013-01-18):
   一台戴尔商务机,开机找不到硬盘,但有时可以找到,但机率相当低!更换硬盘正常!对于换下来的硬盘用转换接口连在笔记本上,也是有时能认盘,只要认出,数据读取完全正常,但断电后有可能又认不到了,认不到时硬盘有轻微响声,请高手指点如何检修硬盘,谢谢!!!

网友:
建议楼主把硬板 的主板拆下来看看给私服电机供电金属接触部分有没有氧化

网友A:
看来是出现纯物理坏道了   修好是没戏了    数据倒是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出现纯物理坏道了   修好是没戏了    数据倒是简单

应该不是!正常是数据读取正常,检测也没有坏道啊!!!

网友:
坑爹的西数,咱有块500的绿盘也是这样只要认出型号就随便用,没有坏道什么的,SMART表也正常,后来用工具看了固件发现有几个固件文件坏了,手上没相同的固件,暂时扔角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