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不过LOGO

楼主(2013-01-18):
修到一台IBM T43主的笔记本,有时可以进去系统,很多时不能过LOGO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哪位帮我分析下呀

网友:
外设(硬盘、光驱、音频设备)或南桥都有可能吧

网友:
这个可以冇,外设问题吧!

网友:
bios吧,刷一下试一下

网友:
我遇到N个这种问题了,基本上都是南桥开焊。

网友:
你可以把键盘拆下来露出南桥芯片,然后通电,如果过不去就用手按南桥,那就会发现能继续往下走了。

网友(2013-02-26):
bios设置问题

网友(2016-06-28):
谢谢各位,问题已找到了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