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掉电重启

楼主(2013-01-18):
几天前接的机器,来时候不亮机,看电流好像没过显卡,之后bga热了一下显卡,型号ati 216.。。i3
的cpu。HM55的单桥。热完显卡亮机了。测试一番都好使,装机之后又不触发了,刷bios解决。让客户取机,客户拿回去两天打电话来说键盘不好使了。让她拿过来,之后到店里看了一下原来是输入法搞没了下了输入法好了,客户拿走了,又过了几天回来了说半个小时左右就关机重启,用测温软件测试cpu温度90度左右显卡85度上下,一番检测后散热筒坏了不到热了,定个散热器回来装上温度下来了一半cpu压力测试40度左右显卡38左右,进系统测机半个小时又掉电重启了,后来搞了一下cpu供电芯片依旧。现在是开机正常使用半个小时左右就掉电重启。可以排除不是温度高引起的掉电。现在没什么思路了。bios换了几个cpu换过依旧。版号好像是la-4107p。记不太清楚了,请教各位高手有没遇到过类似的故障,多给着宝贵意见及建议。先谢谢了。 。。。。。。写的不好请谅解,不要喷我

补充内容 (2013-1-29 22:08):
更换显卡ok。谢谢论坛朋友们建议及思路。

网友:
附  上  图   片

网友:
没遇到过。顶起!!

网友:
是不是还是显卡问题,楼主好好查查

网友:
查一下温控方面

网友A:
我有修过一样的问题。但不是hp的机子。也换散热器,cpu,最后是在cpu旁边加两个470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修过一样的问题。但不是hp的机子。也换散热器,cpu,最后是在cpu旁边加两个470的电容,就好了

您的思路是根据什么 想到的 加470电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的思路是根据什么 想到的 加470电容的?

是不是5秒后就掉电啊?掉电7秒后重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的思路是根据什么 想到的 加470电容的?

当时有一台机子老是用个半小时不到就重启。压力测试,cpu跟显卡温度过高,cpu温度报警。按通常是先换cpu散热器,还是不行,老师傅说是cpu问题,换了两个cpu还是老问题。那就是主板的问题,拆出来看,电压等都正常。在cpu旁边有4个470的电容。还要两个空的位置。我量了,那空的位置跟4个470的是相通的。我当时是报的试一下的想法。就安了两个470的,结果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5秒后就掉电啊?掉电7秒后重启啊

不是开机正常进系统 半个小时左右 掉电 了。之后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有一台机子老是用个半小时不到就重启。压力测试,cpu跟显卡温度过高,cpu温度报警。按通常是先换cpu散 ...

谢谢 您的方法。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开机正常进系统 半个小时左右 掉电 了。之后重启

你加焊显卡看看吧我今年碰倒好几台这样的问题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又是个常例

网友(2014-07-19):
刷BIOS试试,这个爱坏

网友:
最后是在cpu旁边加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