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2个电源

楼主(2013-01-18):
1。 现象:辅助电源故障 电源是 航嘉hk350-55 机器开电主板诊断卡, 3v5v闪烁CPU风扇转。用户是个要懂不懂的家伙。死活说他电源是好的,      检测:断开主板连线 绿线接地启动侧试各电压 3v 2-3跳动 5v 3-5v间跳动。。电源肯定有问题。拆开电源维修, 哇一群小强乱窜。电吹风放街边吹清理出来不少小小强。检测7500芯片8脚电压跳动, 12脚供电电压也是跳动, 怪了 7500的供电电压也是5-8V的跳动还能开机, 直觉去换光耦,修辅助电源, 依旧。 后来测光耦输入2端电压一样好像是都1.4v 还是好像都没电压, 测光耦电阻对地一个小贴片电阻阻止无穷大,
     修复:看电阻好像是130 估计是13欧的, 找了个22欧的电阻换上电源一切正常
2。第二个电源:这个简单330UF的滤波电容爆掉了, 直接换一对, 再测各关键部位对地电阻值大致OK通电OK

网友(点评):
维修实例转证帖要带图说明,否则不予以通过。

网友:
楼主,你的头像里面有没有小强

网友:
第一个电源好象是电源取样部位的故障。这种问题我经常修PC电源没什么难的,工业电源才不好弄,遇到不烧件的保护的查都没办法查,要是原理不精的话很难下手。控制部位都是大的CPU。

网友:
小強存在幾億年了
可以說是3C產品的第一殺手
THX

网友:
上图就跟好了

网友:
晚点空了上图

网友:
上图更給力了

网友:
上图就更给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