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脑间歇性发出响声........... 是那里出问题?

楼主(2013-01-19):
像"usb找到新硬件"..那个叮咚声音,
在设备管理器,看过没有问号,
是主板vga接口还是屏幕问题...?

网友:
应该是哪个USB外设的事吧,
一个个拔下来试试...

网友:
硬盘也会有响声!

网友:
发现新硬件了  叫春呢!!!

mjnbalj23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外设的原因吧,用排除法试试

网友:
开机滴的那个小喇叭查查看。

网友:
重装系统,还会就是外设问题了。

网友:
有时候看电影时也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