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SL410K独显机器 进系统 用一会黑屏但不掉电 按关机键还有关机声音

楼主(2013-01-19):
l联想SL410K独显机器 进系统 用一会黑屏但不掉电 按关机键还有关机声音 再开机 进系统 屏幕分辨率 就会变很低 显卡驱动在官网下的装上还是 一样 用一会就黑 进PE测多长时间都不黑 是什么问题 还请同行们 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A:
楼主外接看下啊

网友:
进PE可以先做个系统看看  如果还不行的话应该就是显卡了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显卡。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C:
这种问题百分之98都是显卡的问题,换显卡也是百分之95能解决

网友D:
是的 主要是这机器 显卡 最好换新的 外面好动测试的 都好差 很容易做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外接看下啊

这个还真没看 谢谢 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卡。修好了说一下。

恩 好的 修好了 告诉 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百分之98都是显卡的问题,换显卡也是百分之95能解决

恩 只不过是自己 机器 不忍心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主要是这机器 显卡 最好换新的 外面好动测试的 都好差 很容易做坏掉

恩 谢谢  我在等售后 看能换新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