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600C装显卡驱动就黑屏

楼主(2013-01-19):
客户送修一台 康柏N600C 开机能显示,过去WINDOWS进度条 就黑屏 ,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 ;进安全模式 卸载显卡驱动 开机进系统能显 ,但一进系统 系统就装默认的显卡驱动 装上就黑屏 ;显卡驱动换了好几个都装不上 就认系统默认的驱动!外接显示器能显,系统也装了,显卡也用BGA 回焊了,就是不行!!唉,郁闷啊!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人给帮忙么

网友:
这个莫非就是显卡芯片虚焊或者损坏了,不过这么老的机器修起来真的没有心情啊 ,这个机器还超级的难拆,看到就头大

网友:
找个显卡  重做   不行就是 显存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一模一样
不过我的是比较新的电脑 装了win7 就好了

网友:
装安装版的系统试试,不带任何驱动的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就OK了

网友:
这个问题,既然加焊都试过了,果断地换显卡。换个芯片果断判断是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慢装,安装版,30多分钟的那种。自己打驱动。

网友:
ati 一般加焊没有有和,重新植球,或换一个BGA吧.

网友:
我有过这种经历   是显卡  去掉从做BGA   只要不掉点   应该可以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了个华硕的 装显卡驱动黑屏,把显卡芯片加焊了 还是不管用 ,,最后想打算放弃 ,索性就上网查了下,,原来是在 BIOS里设置的问题, 设置了下好了。。

网友:
刷一下BOIS试下,看看,

网友:
遇到过这个情况,最后换显卡芯片好的。供楼主参考

网友:
显卡驱动打官方的 或者显卡供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