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 网卡问题...求助

楼主(2013-01-19):
EC 换好之后   开机什么都好了,现在发现网卡有问题,开始还以为是我装那个系统有问题,我有换了一个WIN7 系统,装好之后还是一样,  这下  又的拆了,  开始我把网卡,网卡芯片,Q6 Q7 Q8   U2  都换了  还是一样,   但是我把Q8 拿掉   发现电压都正常了,谁能告诉我那里问题!  谢谢

图没截多点,看不到

网友:
你要回人家问题
人家在求助好不?分享啥来?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A:
刷个BIOS试一下没?

Q8和BIOS没有关系

网友:
哪里电压正常了?你的意思是拿掉后,网卡认到了?

有单独的EEPROM没?可以调下

网友B:
2楼 灌水帖 请求扣除1000分

网友:
不是,拿掉Q8   网卡电压就正常了!  但是不认网卡!  上了 Q8   电压直接给压下来了!   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一下没?

想试下的!  我原先的BIOS   不知道跑那里去了!  现在没有BIOS   的 机器!  我换了一个  KB926QF CO 就出现这个网卡不认的状况! 但是我换一个相同的  芯片呀!  该不会出现的, 我看图纸上面是KB926QF A1  但是找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
网卡换过?最好还是找到初始的BIOS

网友C:
Q8内部损坏 造成短路  电压就跟地相连了   就拉低了。

网友:
Q8是个场馆啊!G极如果有电压经过电流一会流向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Q8内部损坏 造成短路  电压就跟地相连了   就拉低了。

那我换了几个 都是这个样子!   难道我换的不对?

网友D:
你在下面的回复中说Q8已经换过了,那就排除了Q8本身损坏的可能性。
  分析下你这个电路图:
   +5VALW,+3VALW是插上电就有的,,+3VALW送到Q7场管的D极,:+5VALW通过R25上拉送给Q7的G极,另一路送到Q8的D

极,都是N沟道场管,当Q8的G极为高电平时,D-S就会导通,拉低Q7的G极电压,Q7截止,+3VALW不能为后级供电,

  当Q8的G极为低电平时,截止,+5VALW通过电阻上拉的高电平就会送到Q7的G极,Q7导通,+3VALW开始为后级电路供电。

你现在查下Q8场管的G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场管是不是导通了,Q8控制Q7的导通和截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在下面的回复中说Q8已经换过了,那就排除了Q8本身损坏的可能性。
  分析下你这个电路图:
   +5VALW,+3 ...

我查  Q8  G极  是从EC  98脚过来的 !  电压为3.3V!  这个应该是高电平吧!    难道EC 换的不对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查  Q8  G极  是从EC  98脚过来的 !  电压为3.3V!  这个应该是高电平吧!    难道EC 换的不对嘛?

G极为高电平,Q8导通,就会拉低Q7的G极电压,Q7截止,后级就没有供电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G极为高电平,Q8导通,就会拉低Q7的G极电压,Q7截止,后级就没有供电啊

那就是EC  有问题啦!  明白了 谢谢  你知道  联想G430  EC  是什么型号嘛  我只有  KB926QF CO   图纸上面是  KB926QF A1    是这个嘛?

网友(点评):
最好的建议是在淘宝上搜索一下板子 然后问下 卖家 叫他帮个忙!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EC  有问题啦!  明白了 谢谢  你知道  联想G430  EC  是什么型号嘛  我只有  KB926QF CO   图纸上 ...

呵呵,我学的是主板,笔记本刚报名没有几天,不知道哦,只能帮你这么多了。哈哈!或者你把板号发出来,向大家求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EC  有问题啦!  明白了 谢谢  你知道  联想G430  EC  是什么型号嘛  我只有  KB926QF CO   图纸上 ...

呵呵  不管怎么说!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 灌水帖 请求扣除1000分

太狠了吧。我认为要在扣的数值后加个0

网友:
q8的g极要低电平网卡才能正常工作的
这款机子ec有下挂bios吗,如果有建议刷下bios.
试了上述不行换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查  Q8  G极  是从EC  98脚过来的 !  电压为3.3V!  这个应该是高电平吧!    难道EC 换的不对嘛?

3.3V已经是高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