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060WD 外面比较暗淡 时间长之后图像有拉丝线条

楼主(2013-01-19):
客户送来的时候 机子的本身问题是就画面闪烁非常厉害  也没想那么多  应该是驱动板坏了 就换个通用的上去 这下好啦  可是时间长了 拉丝线条又出来了 好吧 查了很多资料  都说灯管有问题 后来把灯管也换了  故障依旧   电源板和驱动板故障可以排除了  我用好的都试过  灯管也换了  故障依旧 各位高手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小弟急啊 在线等各位大人的好消息

网友:
换屏线试下

网友:
  屏线都换过啦  只要点亮时间一长 拉丝就越来月明显    屏电路板 我也注意了一下  没有地方发热啊    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上图看看,无图无真相

网友A:
麻烦各位帮忙看下  进入系统也是有拉丝的  在进系统的过程中  非常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麻烦各位帮忙看下  进入系统也是有拉丝的  在进系统的过程中  非常明显

你这几个图片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吧?
30W像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几个图片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吧?
30W像素的?

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换过了  还有这种问题 是什么原因啊  有时候有好的 有时候又不行
   反正故障就是图片那样的

网友C:
应该是屏有问题,起热才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屏有问题,起热才出现。。。

那这种还能修么?   他开机就有难看的线条了    进系统可以正常一会  然后就起破浪 在然后就开始有点闪烁了 。。。。。。。。。。。。。

网友:
据听说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不过本人没遇到过,楼主可以试试先,要是真的解决了,请告知一下。

网友:
木有解决啊   板上所有能换的东西全都换过  唯独屏上面的板子换不了  没换过之外都试过了 故障依旧  但屏上面的供电 全都有  灯管也换过   唉  可能要退给客户了

网友:
这个问题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