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开机不显

楼主(2013-01-19):
今天接一台进水的HP  CQ42  通电,开机上流上到1.32左右就不动了,测每路电压正常,风扇下面有轻微发毒  用洗板水流过,然后把发霉地方全部重新焊了下还是一样的电流,没思路了,找了图纸也没有找到特来此求助,论坛高手多,补充下哦,通电到1.3左右不动后,多通电有三分钟左右,会掉电到0.45  测得CPU无供电.电流在1.3左右时,CPU充电为0.86左右 ,请问高手们这样CPU供电正常吗?发毒的芯片为CPU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论坛里有图纸的,你搜下看看

网友:
我真感觉像CPU的问题,进水应该U不会坏吧,可是我没有AMD的U换的试试

网友:
把芯片摘下来 看看底下有没有掉点的

网友:
AMD的U经常坏。QL的坏的最多。买2块AMD的U吧,就算这次不是,下次也能用到的。

网友:
换个u试一下吧。

网友:
看图纸查信号供电

网友:
等等等。看结果。

网友:
先换U,后刷BIOS

网友:
bios 先刷吧,刷吧

网友:
CPU值得怀疑;换吧

网友:
换内存,或则插下内存试试

网友(2013-02-25):
今天我也喷到一台,不过是I3的U     刷BIOS吗?

网友:
换个U试试 不行就干北桥再看

网友:
这个机器没进水的话  BIOS 和显卡 爱坏

网友:
这机子北桥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