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掉电,求kb926qf的正常工作条件

楼主(2013-01-19):
机型:HP CQ40
板号:LA-4114p Rev:1.0
故障:开机显示后,有时几分钟,有时几十秒掉电。(之前是进液,进到KB926QF了,换了KB后可显。)
KB周围没有发现掉件和异常,
掉电前后,
PWRBTN_OUT#,SLP_S3#,SLP_S5#,都正常,为高电平。
SUSP#,SYSON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压,
待机3/5V正常不变。H_THERMTRIP#高电平不变。RSMRST#高电平不变。RTCVCC>3.0V正常。LID_SW#高电平不变。
问:
什么信号或电压为引起KB关闭SUSP#,SYSON信号

网友:
如果之前换了 EC  你现在  可以 刷个 BISO 程序    因为EC里的GPIO脚 程序都在 BISO里面   可能SUSP#,SYSON去 到的 地方 有短路吧  要么 你EC 买的 是 水货

网友:
通电触发可显,BIOS刷过几个了。

网友A:
什么信号或电压为引起KB关闭SUSP#,SYSON信号
     SUSP#,SYSON  掉电后就没有了吗  S3 和S4还是 高电平吗?  如果是 就就先查找 SYSON  根据上电时序 S3 S4出来 EC发出SYSON 开启南桥工作电压 5V3V 1.2V   看时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信号或电压为引起KB关闭SUSP#,SYSON信号
     SUSP#,SYSON  掉电后就没有了吗  S3 和S4还是 高电平吗 ...

对,SUSP#,SYSON都掉下来了。syson是开启内存供电及把3/5VALW转成+3/5V。难道不是因为KB关闭了syson信号吗?

网友B:
我遇到个CQ40  那才叫蛋疼  只要装无线网卡驱动就吊线  再也进不了系统  换了无线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个CQ40  那才叫蛋疼  只要装无线网卡驱动就吊线  再也进不了系统  换了无线也没用

我只遇到神舟装无线网卡掉电的,CQ40通病多,但进液的机子可不能按通病来修。

网友:
这个进水的机器容易断线,你看看有木有腐蚀接触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