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REV 4.1开机风扇狂转!

楼主(2013-01-19):
进水机器,拆下来看看,EC和COMS电池那进水了 还有一些地方 擦擦晾干过后 上电测试 OK 点亮了

装起来试机 都正常,客户拿回去后,说有时候开不起来,于是拿过来,我拆下来把屏线重新插了下

拿回去用了几天,说开机风扇狂转,开机温度一直是86度,今天拿过来了,上论坛看了,还没人能解决啊

这华硕的通病啊,有木有人修过啊,桥和EC什么的 都没动过,BIOS也没刷过就出现这种情况的。

这机器 开机显示有点慢,电流跳到1.7 左右 不动了 过一会 掉到 1.4左右就显示器, 之前是正常的。开机进系统都正常

客户说用2个小时候左右就会自动关机!

有兄弟遇到这样的情况搞好的 帮助下,在此谢谢了!

网友:
论坛有人提供有BIOS,去下载一个来刷看。

网友:
楼主刷个bios试一下吧。

网友:
不亮了你就修,怕不亮你换板子好了

网友A:
貌似刷了BIOS 故障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刷了BIOS 故障还是一样的

我这个现在还能用 就是开机显示慢点, 进系统还能用2小时 就怕刷了 2小时候都用不到!

网友:
稍微加焊一下,毕竟是进过水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