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9259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有PDF 图 帮忙看 下 谢谢了!

楼主(2013-01-19):
我知道VCC和BOOT 还有什么条件要满足它才可以工作?

谢谢啦!!!

网友:
工作时2脚是高电位,如果有相连的三极管,请断开它再试机。

网友:
第9脚也要有电压2。5V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EF是什么意思啊 参考电压吗  /????

参考 对的

网友:
哦  这是个显卡的 我测量的 没有参考电压 有BOOT 和VCC  我跑下线路看看  谢谢大家

网友:
851   有正常电压它应当就工作了吧!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