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怪问题啊

楼主(2013-01-19):
哎   和我的一样。U盘可以用,鼠标用不起,也是同一个南桥sis968。我这个还要怪点,如果一个usb接口插过鼠标,这个接口就什么也用不了了。重启后u盘就又可以用了。鼠标还是无法用。前后我打过电压,usb可以用的时候,2组信号线都没有电,可能电压太小,没反应出来。不能用的时候,一个是3V,一个没有电。正在解决。。。。

网友:
楼主查供电,这个电压低了。

网友:
呵呵    正在弄的时候,客户比较阔气,自己去买了一个新的电脑。说不修了。。。谢谢咯。下次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