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3-es3g 开机一分钟黑屏··

楼主(2013-01-19):
  如题·· 开始问题是 IO(IT8718F-S  HXS) 被腐蚀了·开机没有复位·· 换了IT8718F-S EXS  的·能点亮了
但是在要进系统的时候就黑屏了···   开始怀疑 IO 没有换好就又换了一个一样的····    结果还是要黑屏···
进COMS  一看  CPU 温度— 128度···  肯定不正常了··
请问这跟 IO 有关系嘛····

网友:
排除散热问题,刷bioss看看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不行你看看哪里发烫

网友A:
台式机的温控芯片集成在IO里面 查CPU风扇插口的第3脚到IO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的温控芯片集成在IO里面 查CPU风扇插口的第3脚到IO的线路

明天试试···

网友:
大哥,你要看清楚了,是负128度,何来发烫?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还是IO 不匹配·· 换了个原值的就好了

网友:
换个cpu风扇

网友B:
当时没有换个原值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没有换个原值的吗。

就是没有原值的  昨天刚好 来了一片IO一样的  ··   交换就好了··   这个版主留着自己用(那IO 等以后有了再换上·)
以前 代换都很成功··· 看来相似的代换 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