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教Y470进系统白屏的问题

楼主(2013-01-19):
一台Y470的机子,进系统就白屏,进PE也是白屏,外接内接都一样,白屏后,屏的左侧有竖着2厘米宽的一条金粉一样的点不停闪烁,外接也一样,量屏接口的所有供电,白屏时和正常时的电压是一样的,也没有波动,显卡是A卡,也加焊过,没用,请大家多指教,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用VGA模式看看怎样。

网友:
先查查上供电

网友:
换了屏试下,不行的话查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