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160G硬盘装系统特慢

楼主(2013-01-19):
台式机头天好好的关机 , 第二天开机进不了系统  装系统很慢  给客户换了硬盘好了。现在这个硬盘检测有89个坏道。用HDDGEN扫描3遍坏道全部修复。现在装系统还是很慢,能分区格式化。这种故障能修复吗?谢谢

网友:
smart表满了吧。有pc3k的清一下看看。。。我这也有一个wd的80g的也这样。。。没pc3k只能扔了。。。

网友:
一般这样的硬盘直能扔了

网友:
没有专业维修工具的  还是算了吧

网友:
就不要维修了,可以把有坏道的地方,把屏蔽掉、隐藏起来!从新建立主分区安装系统。

网友:
我有一个80G的不能格盘,不能装系统

网友:
可以先用软件工具扫一下,看看坏道的位置,如果很集中而且又无法修复的话,可以考虑,把这块区域当做一个独立的分区,不实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