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320G硬盘 能分区不能格式化

楼主(2013-01-19):
联想笔记本320G硬盘 。客户在使用时生气用了点力盖上笔记本。现在能分区不能格式化。格式化报错。给客户换了硬盘好了。换下来这个硬盘不知道能修好不?

网友:
版主您好,我今年50岁了,从小喜欢无线电,由于兴趣一直在短波接收机方面,对电脑及维修方面知识很欠缺,最近电脑电源世纪之星ATX330坏了想修好,但一直无此种电源电路图…,网上查到“迅维网”内容非常丰富,注册后发现限制很多,不能发贴不能下载图片…很郁闷,恳请版主将我提升到正式会员好吗?

网友(点评):
这个要找网站管理员

网友(点评):
每天签到 多浏览帖子 升级了慢慢就能看

网友:
我比你小几岁,有问题共同探讨。

网友A:
电源是世纪之星TAX330,我电脑在不正常运行时带电反复拨插硬盘源插头时看到硬盘插口处产生了电火花,电脑随即就不能开机了,借了个新电源电脑开机正常了。
拆下世纪之星330电源功率管2SC2625发现没坏…,有启动电源5v,其他也拆下了测量没发现有损坏元件,

网友:
我也是新人,想在此学习学习。

网友:
版主手上的硬盘现在能用mhdd这类软件检测到吗,如果能,看硬盘有没有坏道,如果检测不到就找个有pc3000或效率源的地方检测一下,如果有坏道,不要紧,此盘也许可以作为移动硬盘使用,但如果磁头出了问题,基本上就报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世纪之星TAX330,我电脑在不正常运行时带电反复拨插硬盘源插头时看到硬盘插口处产生了电火花,电脑随 ...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2971-1-1.html先看看我的帖子在修。一般都能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2971-1-1.html先看看我的帖子在修。一般都能修好的。

谢谢指点!可否上个世纪之星330电路图?我苦于无图纸…

网友(点评):
和你电源一样的图是没有的。下一个IC结构差不多的 参照维修

网友:
低格完呢  可以吗?

网友:
低格试一下吧!

网友:
对这种故障,一般是由硬盘有坏道引起的,可以考虑有软件来修复一下,如果是磁头故障的话,没有重要数据的话,就没有必要修了。电路板可以留着。当备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