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供电没有,求高手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3-01-19):
IBM R51E  USB 不能用,经查没有 供电,供电是通过QQ66  场馆,有供电5M,没有控制,但是查Q66 控制脚,经过R837 到U61 BD4175KVT  芯片,没有此芯片,可不可以,跳过,直接  将5M 电压连到USB 供电上可以吗!

网友:
期待中   在线等

网友:
在这台机器上不知道,但我试过别的机器可以。以前直接拉过,但是忘记什么机子了。

网友:
我也感觉应该可以,但是没有试过
所以想问问

网友:
看是不是旁边MOS管坏了吧,应该很好修啊

网友:
可以的,拉S5机开后的5V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直接拉个后续的5V电压OK.

网友:
简单,直接拉个5v过去就行

网友:
同意,可以直接拉5v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