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945主板不能关机

楼主(2013-01-19):
MSI945主板能正常开机重启也正常,不能关机一点关机就死机,重装系统还是老样子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一笔记本,不过重装系统后就OK了。查查硬件吧

网友:
MSI专用开机芯片查查。

网友:
是哪块芯片呢,

网友:
还是没有找出来

网友:
刷过BIOS没,我有块华硕M2N-68一样的故障,刷了BIOS 就好了